求助:TP170B无法下载

楼主(2008-07-05):
用PROTOOL SP2做的程序无法下载到TP170B上,当下载到安装附加安装是无法通过,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你是用串口下载还是MPI下载?

网友B:
是不是新的,若是新的好像不支持PROTOOL SP2(西门子工程师讲的)

网友B:
新的TP170B好像不支持ProTool了(西门子工程师讲的),用WinCC 什么后缀忘了

网友C:
通讯组态设置好没有啊,可以检查一下,还有是不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