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供电系统接地示意图

楼主(2008-07-05):
低压供电系统接地示意图,不足之处,尽请指正。

网友A:
没有看全

网友A:
是CAD图纸吗  能不能发到自助资料库里

网友B:
1、第一张图,TT系统在我国线电压380v供电是不安全系统,不准用;

2、在国外例如日本线电压220v供电是安全系统,可以用;

网友B:
1、如果是小变压器,供电集中,就采用IT系统安全性、稳定性好;

2、如果是大变压器,供电分散不集中,就采用TN系统安全性、稳定性好;

3、一般城市用电现在都是TN-C-S,比较好!

网友B:
4、TN-C-S采用漏电末级保护方式好;

网友B:
5、TN-C-S公共段,可重复接地比TN-S要好;

6、TN-S的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不好;

网友C:
没有看全,,,,,,,,,,,,,,,,,,,,,,,,,,,,,

网友D:
学习ing

看贴回贴是美德

网友E:
图太大了     看不到  楼主给改一下啊!

楼主:
欢迎刘工指正。

另请教刘工一个问题,一个单位新进一台铣床,开机后车间总电源跳闸,致使其它机床不能工作,找我去检查一下。 检查发现总电源开关为四极漏电开关,为TN-C-S供电系统,再看机床接线,L1L2L3接线正确,N线接0排,PE排的接线单独一根又重复接地,又成为局部TT系统。该机床3相4线供电,接线应该正确,不会影起跳闸。 再看机床电气原理图,控制电源都使用变压器隔离,只有整流器直流负极-端接0排,电磁离合器(带滑环)-端接机壳。 图纸上面标明0排和PE排联结,跳闸的原因就是N与PE接通造成跳闸,把N线从0排取下,不再跳闸,机床工作正常。 该机床又成为TN-C供电系统了。

以上故障其实也可以把漏电保护器换成一般断路器也能解决,问题是以上这种情况下供电系统并存几种好还是换开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太大了     看不到  楼主给改一下啊!

点右键另存即可。

网友F:
 看不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