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码器可以实时测量摆角吗,可以的话哪种编码器比较合适,如何测量,谢谢

楼主(2008-07-05):
如题,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先谢了!

网友A:
你看看能不能用角度编码器 外用一些机械传动机构 组合起来。。

楼主:
对:yb0704031 关于

你看看能不能用角度编码器 外用一些机械传动机构 组合起来。。

内容的回复:

哪种类型的角度编码器呢,增量型还是绝对型,要测角度范围+-60度,精度0.2度左右,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如何处理呢,怎样得到实时的角度,即角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专业销售编码器的淘宝店铺,我觉得海德编码器的质量不错。QQ:378241930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一个高校学生用在轮机上面的。用绝对值的编码器。

网友C:
有现成的绝对值偏摆编码器,4--20mA输出或并行12位输出:021-36320992上海精浦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