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叠加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如果把三相交流电的A,B,C相连在一起就会短路,为什么三相整流之后叠加就不会发生短路呢?

网友A:
三相交流电变压外特性平直.短路后.呵呵.当然了.电流趋于无穷大,

整流后反压逆止电流同向了嘛.

网友B:
三相交流电连载一起就会短路是因为相位不同,电位不同,如果是两个同相位等电位的交流电是可以接在一起的,比如变压器的并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