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房,1250KVA 变压器维护问题?

楼主(2008-07-06):
低压电房,1250KVA变压器,2000A总开,长时间运行。

分柜总共接有15电缆到各车间设备。最高电流1400A,平均1200 A 。  功率补偿用手动投入,现在都到最大10了,功率因数在0.9 左右。

在维护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包括变压器,总开,功率补偿电容柜。

请各路高手提供建议~

网友A:
按操作规程和日常保养制度就成      呵呵

网友B:
和小变压器是一样的,为什么功率补偿是手动的?忘了切换怎么办?那的根据功率因数和负载情况随时切换

网友C:
将无功补偿换成自动补偿的

网友D:
操作规程

楼主:
    自动坏了。

网友E:
无功自动补偿坏了就要修啊。

网友F(2008-10-28):
经常看看开关,看看变压器油啊,看看母排,看看变压器的温度,用电负荷率,是否有突发性过载的情况。看看无功情况,看看跌落开关等,电缆头,,东西是很多的。

总之,电缆要尽量大一点,现场做好无功补偿。做好这些,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G:
加大无功补偿电容,修理自动补偿!

网友H:
定期除尘,对连接处的紧固螺栓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