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修理一台数控铣床

楼主(2008-07-06):
我现修理一台数控铣床,有时数控系统一送电就乱码,有时正常,是不是电源有干扰?

楼主:
加电源滤波器和电源线交合,也不解决问题。

网友A:
我记得都有延时送电的

网友B:
“有时数控系统一送电就乱码,有时正常”

1、看看故障的每一次表现是否是相同的;

2、注意故障总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3、注意故障出现的频率是怎么变化的;

4、不要急于动手,故障原因可能很简单,急于动手会扩大故障;

楼主:
我曾经想过加,“延时送电的”但用了很长时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