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I 卡的公共端要不要接地?

楼主(2008-07-06):
请问DCS DI 卡的公共端要不要接地?为什么?

网友A:
I/O模件:模拟量模件的40端即直流24伏的负端接至逻辑地汇流排上,逻辑地汇流排接至屏蔽地,再接入总接地汇流排。

网友B(2008-08-07):
你要根据系统最初设计思想而定。不同的DCS系统设计思想是不同的。大多数DCS系统是采用24伏的负端直接接地。但有些是采用中线接地。

若DCS采用悬空接地直流24伏的负端就不能简单接地,因为在电源卡提供的24VDC 实际上是-12VDC~+12VDC,是由电源的中线接地,不是电源负极接地。

若DCS采用的不是悬空接地直流24伏的负端就不能简单接地,因为在电源卡提供的24VDC 实际上是0~+24VDC,电源的负端线接地。 DI/DO直流24伏的负端正好是电源接地端0V。

网友B:
DCS系统的COM与接地端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