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变频器的软故障吗?

楼主(2008-07-06):
各位大哥,小弟一台西门子变频器420,2.2kw。起动时面板显示电流为12A,过一会儿就保护了,有时断电过一会儿就好了,请问变频器还有救吗?

网友A:
先检查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2.2kw。起动时面板显示电流为12A”

1、2.2kw额定电流4.5A,明显是过流保护;

2、首先检查与启动有关的参数设置,例如加速时间是否短,起始频率大等;

网友C:
先确定电机和负载  有没有问题,若果电机和参数设置均无问题,再看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误报,最后看电流检测及保护单元和驱动有没有故障。就肯定是有救,自己不能搞定只有返 厂维修。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负载很轻,此故障时有时无,屏蔽和接地都没有问题,电流检测及保护单元和驱动故障怎么查!

网友B:
“此故障时有时无”

1、过流保护单元电路检测、运算、保护电路误动作;

2、“此故障时有时无”说明是间断性开路故障,很可能是有关集成电路的管脚有虚焊;

3、如果确是虚焊,这故障发展过程会是故障次数越来越频繁;

网友B:
4、可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如确珍有,可用松香重焊;

5、尽量找对电路熟悉,或有这种操作经验的人帮助,自己不懂少动为佳;

网友D:
曾经有机会搞搞变频调速,

居然那时不感兴趣

现在想来有些亏了,不然我也是变频高手了哈哈

网友C:
变频器运行中容易因环境问题如粉尘,温度等问题造成电路中电气参数偏离正常值,甚至是器件损坏。电流检测及保护单元和驱动单元如没把握请不要动,起动时用钳形表测电机电流,看实测值和变频器显示值相差多少,如钳形表实测值小而变频器显示值大,多半是变频器问题。另外,测量时注意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E:
同意楼上的shuof

楼主:
变频器运行中容易因环境问题如粉尘,温度等问题造成电路中电气参数偏离正常值,甚至是器件损坏。(是硬故障吗?)

如钳形表实测值小而变频器显示值大应该怎么办

网友C:
如果器件都坏了那还不是硬故障?这个问题你可能只有找厂家或专业维修人员。

楼主:
怪了拆开清清尘土好了

网友B:
是虚焊,还会出现的!

网友F:
电路中电气参数偏离正常值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在温度较高时。

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有运行温度的限制条件。

网友G:
看来楼主的变频灰尘真的不少啊!

楼主(2008-08-08):
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H(2010-04-12):
大概是电流检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