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型号意义

楼主(2008-07-06):
我们公司共有6台绕线高压电机  全是10KV的 每组2个  型号如下:

YR630-6

YRKK800-8W

YR450-4

这个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啊?和低压电机类似?

网友A:
你好,我们公司的高压电机也都是这个些型号的,以前也没太注意,找了些资料不太全,共同参考。

YR-绕线转子异步电机。

YRKK-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空-空式制冷,你们厂的电机是方形的吧,上半部都是空心管组成的吧,降温用的。
YKK-鼠笼转子异步电动机。

楼主:
有点像。。呵呵,学习中,

网友B(2010-01-17):
YRKS500-6 630KW 10KV IP54 F级;那么YKK500-6 630KW 10KV IP54 F级,两者的差别为什么?
敬请回复。谢谢!

网友C:
1. YR630-6

YR-绕线型异步电机;630-机座中心高(mm);6-表示6极。

2。YRKK800-8

YR-绕线型异步电机;KK-封闭型空-空冷;800-机座中心高(mm);8-表示8极。

3。YR450-4

YR-绕线型异步电机;450-机座中心高(mm);4-表示4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RKS500-6 630KW 10KV IP54 F级;那么YKK500-6 630KW 10KV IP54 F级,两者的差别为什么?
敬请回复。谢谢!

1。YRKS500-6 630KW 10KV IP54 F级;

YR-绕线型异步电机;KS-封闭型空-水冷却;500-机座中心高(mm);6-表示6极。

2。YKK500-6 630KW 10KV IP54 F级;

Y-鼠笼异步电动机;KK-封闭型空-空冷;500-机座中心高(mm);6-表示6极。

网友D(2010-07-21):
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网友D:
我们公司现在是YKK355~630  KK-封闭型空-空冷

YKS400~630 KS-封闭型空-水冷却

IP54 IP44 F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