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5.1 控件变为未知对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6):
打开图形编辑器,打开画面,有些控件就变成了未知对象,并显示白色区域,删除后再复制控件,保存,当再次打开画面时,又成为未知对象,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右击图形编辑器,选择OLL,全部添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