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把你参加电工技术比武的内容拿出来塞晒一下

楼主(2008-07-06):
各位高手, 不知你是否参加过电工技术比武,为了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望参加过技术比武的同行把考核的内容和图纸晒一下,学习了.

网友A:
没有参加过,顶一下xw

网友B:
 楼主建议比较好!

网友C:
没有参加过,不过楼主建议比较好!

网友D:
我们这里比赛是30分钟排除铣床故障

网友E:
没有参加过,不过期待更好的题目。

我觉得30分钟排除铣床故障有点意思。

其实要说比武应该找都不熟悉的设备然后去找故障。。。。。。。

这才刺激。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有挑战性。。。。。。。

楼主:
30分钟排除铣床故障能说说过程?   学习了

网友F:
也没有参加过,不过楼主建议比较好! 顶一下下

网友G:
我十年前曾经参加过多次,考题也不记得了。30分钟排除铣床故障我在前年也考过,但好像不是技术比武。就是在30分钟自己检查、排除铣床(或摇臂钻)的三个故障,两个控制回路故障和一个主回路故障,控制回路故障是线槽板内的控制线被剪断了两处(考试时不允许打开线槽板,只能用万用表判断确认后用线短接),主回路故障是接触器缺相。我大概用了25分钟做完。

网友G:
人为的故障往往比较容易检查和排除,但在实际中,有一台铣床进给电机的故障原因却让我检查了一整天。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电机不转,而将电机从机床上拆下后(接线没拆)电机却运转正常。再次将电机装上机床,电机仍然不转,机械也不沉,三相电压也正常,电流较小。这故障原因确实不好找,我干这行将近20年,此类故障也仅仅遇到一次,故障原因大家能猜到吗?

网友H:
参加一个公司的比赛,不过难度不是很大。两个内容,一个是普车排故,还有一个是PLC程序设计及安装布线

PLC内容大致是,控制一小车(只接电机),按启动,小车快进,压行程开关转慢进,终点,装料,计数15次,再转更慢速返回

到起点停止,循环过程中,按停止按钮,就地停下,再按启动按钮,小车继续停止前的动作。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多段速)

网友I:
楼上,能把梯形图拿出来,学习学习吗

网友J:
人为的故障往往比较容易检查和排除,但在实际中,有一台铣床进给电机的故障原因却让我检查了一整天。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电机不转,而将电机从机床上拆下后(接线没拆)电机却运转正常。再次将电机装上机床,电机仍然不转,机械也不沉,三相电压也正常,电流较小。这故障原因确实不好找,我干这行将近20年,此类故障也仅仅遇到一次,故障原因大家能猜到吗?

转子断条了???

网友K:
接楼上,应该是轴断了或者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L:
我去年参加市级比赛,共有四项~1:理论笔试90分钟 2:上12米标准杆更换10KV绝缘子20分钟 3:自动往返小车线路三处以上故障查修并填写好故障检查维修记录20分钟 4:模拟人触电急救,实行心肺复苏法抢救10分钟,总分1000分。

网友M:
大家最好把自己的行业也写清楚,虽然都是电工,但行业不同,涉及的重点也不一样

网友N:
电工安全技能比赛技术手册

一、安全技能理论知识比赛
理论比赛试题范围:《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电工作业(初训)》(国家安监总局职业培训中心编写,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电工作业(复训)》(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写,煤炭出版社出版)等。
考试题目类型: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
二、实际操作比赛
电工实际操作项目:
(一)触电急救
1、项目内容:利用心肺复苏法实施人工急救;
2、时限:10分钟;
3、工位:6个(两个房间,每个房间3个工位);
4、设备:心肺复苏模拟人(上海弘联医学仪器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5、考核评分表见附表1。
(二)低压配电故障排除
1、题目内容:电动机自动往返限制控制电路故障排除;
2、时限:20分钟;
3、工位:6个;
4、排故电路:电动机自动往返限制控制电路原理见下图;

图 自动往返限制控制线路
5、考核评分表见附表2。
(三)低压电力电缆故障查找
1、题目内容:低压电力电缆VV29故障判断;
2、时限:10分钟 ;
3、工位:6个;
4、考核评分表见附表3;
5、低压电力电缆故障查找记录表见附表4。
(四)10kv架空线路更换悬式绝缘子
1、题目内容:在10kV耐张杆(Ф190,12米水泥杆)上更换悬式绝缘子;
2、时限:20分钟;
3、工位:6个;
4、考核评分表见附表5。
三、比赛项目分值及时间设定
以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合计作为总成绩,满分为1000分。
其中:
1、基本理论知识成绩占30%,总分为300分,比赛时间为100分钟。
2、触电急救占10%,总分为100分,比赛时间为10分钟。
3、低压配电故障排除占20%,总分为200分,比赛时间为20分钟。
4、低压电力电缆故障查找占10%,总分为100分,比赛时间为10分钟。
5、10kv架空线路更换悬式绝缘子占30%,总分为300分,比赛时间为20分钟。
四、注意事项
1、单位抽签、选手抽签使用计算机抽取,以确保公平、公开、公正。
2、比赛场地提供:心肺复苏模拟人,VV29电力电缆,3×4+1×2.5mm2及辅助独股导线,兆欧表及连线,测量记录表及辅助用纸,10KV验电器,接地线,紧线器,传递绳,绝缘手套。

附表1:
心肺复苏法人工急救评分标准表

参赛批号 台位号 成绩
总体说明:
1.本比赛项目总分100分,分为三大项。
2.每一项扣分总和如不超过本项满分,则按实际扣分值计算;若超过,则按得分为零计算。
序号 评分内容及标准 扣分
原因 扣分 得分
1. 根据现场触电人员的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正确的措施使触电人员脱离电源。(满分10分)
2. 根据触电人员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有意识、有无心跳、脉搏,呼唤其名字或轻拍其肩部等,用手摸颈动脉,用耳朵听呼吸,观察面色、瞳孔有无放大的情况等,并向裁判员请示对触电者利用心肺复苏法实施救护。(满分10分,漏掉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3. 利用心肺复苏法实施人工急救(满分80分)
3.1 利用心肺复苏法实施人工急救的准备及正确方法(满分10分)
3.1.1 通畅气道、清理口腔异物(3分)
3.1.2 口对口人工呼吸或口对鼻人工呼吸(3分)
3.1.3 胸外心脏按压(4分)
3.2 第一次成功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错误次数不超过10次得70分,错误次数每增加一次扣1分,最多扣10分。第一次抢救失败,此项得0分;
3.3 第二次抢救成功,并且错误次数不超过10次得50分,错误次数每增加一次扣1分,最多扣10分。第二次抢救失败,此项得0分;
3.4 第三次抢救成功,并且错误次数不超过10次得30分,错误次数每增加一次扣1分,最多扣10分。第三次抢救失败,此项得0分.
总 得 分
注:允许选手在显示屏提示下试操作,时间限定为30秒。

裁判人(签字): 2007年5月 日

附表2:
低压配电故障排除评分标准表
参赛批号 台位号 成绩
总体说明:
1.本比赛项目总分200分,分为四大项。
2.每一项扣分总和如不超过本项满分,则按实际扣分值计算;若超过,则按得分为零计算。
序号 评分内容及标准 扣分原因 扣分 得分
1. 工作准备(满分20分)
1.1 劳保用品齐全。每漏一项扣4分;
1.2 自带工具包。工具携带不齐全、每借一件次扣4分;
2. 送电试验(满分20分)
2.1 送电前检查配电盘与线路,未做检查扣4分;
2.2 根据试验现象分析判断故障性质,不送电试验扣8分;
2.3 分析判断故障大致范围,思路不清扣8分。
3. 排除故障(满分140分)
3.1 仪表使用不正确扣20分;
3.2 出现危及人身、设备安全操作,判该项为0份;
3.3 扩大故障范围扣20-40分。
4. 安全文明生产(满分20分)
4.1 场地整理;
4.2 按企业文明生产规定,不规范扣4分;
4.3 作业完毕,做到工作场地整洁,场地不整洁扣6分;
4.4 总时间20分钟,不许超时。
总 得 分
裁判人(签字): 2007年5月 日

附表3:
低压电力电缆故障查找评分标准表
参赛批号 台位号 成绩
总体说明:
1.本比赛项目总分100分,分为四大项。
2.每一项扣分总和如不超过本项满分,则按实际扣分值计算;若超过,则按得分为零计算。
序号 评分内容及标准 扣分原因 扣分 得分
1. 工作准备(满分10分)
1.1 每少准备一件工具、仪器、仪表等扣3分,多准备一件扣2分;
1.2 本题必备的技术资料,每少准备一项扣3分;
1.3 着装不符合安全导则规定,每项扣3分;
1.4 劳保用品齐全。每漏一项扣3分;
1.5 安全措施、办理工作票开工手续, 每漏一项扣3分。
2. 仪器检查(满分15分)
2.1 不清楚检查项目及内容扣5分;
2.2 仪器测试线不齐全每项扣5分;
2.3 不检查高压设备接地扣10分。
3. 故障性质判断(满分 65分)
3.1 不能正确使用万用表进行直流电阻测量扣5分;
3.2 不能正确使用兆欧表进行绝缘电阻测量扣5分;
3.3 不能对电缆故障的性质进行正确判断扣10分。
4. 安全文明操作(满分10分)
4.1 损坏一件工具、仪器、仪表扣5~70分;
4.2 接线错误禁止继续进行此项操作,扣5~20分;
4.3 总时间10分钟,不许超时;
4.4 操作错误及野蛮作业出现人身或设备事故,取消考试资格,并赔偿损失;
4.5 不会填写测试记录、填写记录不规范、或有漏项、错误每项扣3分;
4.6 违反安全规程每次扣3分;
4.7 违反测试工艺规程每次扣5分;
4.8 测试现场的物品摆放无序、混乱扣5分;
4.9 不清理现场扣10分;
4.10 现场清理不干净扣5分;
4.11 人身轻微伤害(破皮见血)扣5分;
4.12 操作中由于使用工具不当,造成部件损伤每次扣5~50分。
总 得 分
裁判人(签字): 2007年5月 日

附表4:
低压电力电缆故障查找记录表
参赛批号 台位号 记录日期 2007.05
序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分析 结论

附表5:
更换10KV耐张杆悬式绝缘子评分标准表
参赛批号 台位号 成绩
总体说明:
1.本比赛项目总分300分,分为四大项。
2.每一项扣分总和如不超过本项满分,则按实际扣分值计算;若超过,则按得分为零计算。
序号 评分内容及标准 扣分原因 扣分 得分
1. 工作前准备(满分45分)
1.1 劳保用品齐全。每漏一项扣6分;
1.2 正确选用比赛中所用处于试验有效期内、标签清晰的安全工器具,每缺一种工具扣3分;
1.3 验电器自检,绝缘手套外观检查,未做检查每项扣9分。
2. 工作过程(满分210分)
2.1 登杆前检查杆根与拉线,核对线路名称、杆号,每漏一项扣6分;
2.2 登杆对脚扣、安全带做冲击试验,未做试验扣15分;
2.3 上、下杆动作规范,登杆位置正确;
2.4 站位合适、安全带扎系合适,悬挂传递绳;
2.5 戴绝缘手套逐相验电,操作不当扣9分;
2.6 工作中人体不得触及接地线;
2.7 正确使用紧线器,收紧导线,更换绝缘子工作熟练;
2.8 传递、更换过程中无坠落物,每坠落一次扣6分;传递中绝缘子不得碰触电杆,每碰触一次扣6分。
3. 工作终结验收(满分45分)
3.1 清理现场,工器具恢复原位,汇报工作结束;
3.2 人身轻微伤害(破皮见血)扣15分,操作中由于使用工具不当,造成部件损伤每次扣15分,出现严重违章操作,停止比赛。
4. 工作时间不许超时。
总 得 分
裁判人(签字): 2007年5月 日

网友N:
这是山东省2007年安全技术大赛电工试题,第一名获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网友O:
有一个小车从A点出发,到达B点后,遇到B点的限位返回到A点,再由A点经过B点到C点,遇到C点的限位后返回A点,完成一个工作周期。然后再重复上述过程。
我曾经面试的一个题。2个小时完成电路就算过关。我没过。

楼主:
大家讨论非常好! 希望有位师傅把上面梯形图画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P:
气氛很浓

楼主(2008-11-05):
主要是指维修电工技术比武.

网友Q:
        本人2000、2002年参加过深圳市电工技能大赛  分初赛、预赛、决赛 那时候预赛内容是中级电工知识(理论、实操)决赛是高级电工知识 第一次比赛进了决赛后有事回老家去了没参加决赛,第二次得了一个小奖。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二次决赛实操的时候,考4个项目,从早考到下午5点钟,中午吃主办方提供的盒饭,60个人分4个组,一个组考一个项目,考完后跟另一个组交换场地,中途不得随意走动,吃完饭就在那坐着休息,不得交头接耳。总之从一开始起所有人都不得随意交谈,除上厕所外一直都有人看着(包括吃饭都有人看着)。参加决赛的人每个人交10块钱(盒饭)另外一分钱都不用交,报名只要有操作证就可以了。

不过听说现在的比赛决赛已经是技师的内容了。

楼主(2010-11-30):
2010年全国电工技术比武题目是什么?有参加的师傅亮一下。学习了。

楼主:
有没有大师亮一下、学习了

网友R: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
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 分
评分人
一、填空题 (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1分,共20分。)
1. 保护接地 使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2.A/D转换器是 模、数 转换器。
3.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示 伺服控制系统 。
4. 数字信号 接口使变频器可以根据数控设备或PLC输出的数字信号指令进行。
5.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 电容器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6.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的性能像 低通滤波器 。
7.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W= 0.95-1.05 IMN
8.制动电磁铁的行程主要根据机械制动装置 的大小、动作时间及安装位置来确定。
9.肖特基二极管 开关时间 短,开关损耗远小于普通二极管。
10.功率场效应晶体管功率的特点是 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行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宽。
11.大修中必须注意检查 接地电阻值 ,保证接地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12.在制订检修工艺时,应注意技术上的先进性, 工艺 上的合理性以及良好的劳动条件等问题。
13.理论培训的一般方法是 理论联系实际 。
14.理论培训教学中应有条理性和系统性,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 动手 的能力。
15.ISO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缩写。
16.ISO 14000 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17.CIMS是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的缩写。
18.多谐振荡器又称 无稳态 电路。
19.把直流电源中恒定的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的装置称为 直流斩波器 。
20.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14 。

得 分
评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21.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 c )断线时的危险。
A、地线 B、相线 C、零线 D、设备

22. 为( C )的符号。
A、晶闸管 B、双向晶闸管 C、可关断晶闸管 D、电压晶闸管
23.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时频率调整旋钮改变主振荡回路的( A )。
A、可变电容 B、电压高低 C、电流大小 D、可变电阻阻值
24.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C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5.无速度传感器调节系统的速度调节精度和范围目前( C )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系统。
A、超过 B、相当于 C、低于 D、远远低于
26.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D )的要求。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7.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B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28.ISO 14000系列标准是有关( B )的系列标准。
A、ISO9000族标准补充 B、环境管理
C、环保质量 D、质量管理
29.精益生产的要求做法是( c )。
A、丰田生产方式 B、福特生产方式
C、准时化生产方式 D、自动化生产方式
30.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等),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的原因是( B )。
A、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较低 B、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性能很差
C、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较小 D、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太大

得 分
评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 )31.Synchronizing代表同步的意思。
(× )32.电视、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 )33.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使其中恢复正常状态应按RESET键。
(× )34.555精密定时器不可以应用于定时序列。
(× )35.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
(√ )36.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37.晶体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时,应工作在放大状态。
(√ )38.三相半控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为变压器副边电压的 倍。
(√ )39.液压系统中顺序阀是属于压力控制阀。
(× )40.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熔丝。

得 分
评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如图所示为一种什么电路起到什么作用,是保护哪些器件的。

答;上图所示为带反馈不对称RCD缓冲保护电路,主要保护GTO在开关时引起的过电压。
42.变频器的外部接口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1、多功能输入端子和输出接点;2、多功能模拟输入/输出信号接点;3、数字信号输入/输出接点;4、通讯接口。

43.XSK5040数控机床配电柜的元件是如何进行排列的。

44.计算题.在设计电机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已知In=12.4A,Ist/In=5.5,求整定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答:因为I≥KIST 其中K为1~7,故最大值是IM=7IST=7×5.5In=7×5.5×12.4=477.4A 最小值是IM=IST=5.5In=5.5×12.4=68.2A

得 分
评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56题必答,45、46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作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数控机床零件的加工精度差时应从哪几方面分析和解决?

46.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步骤.
答;基本步骤是;1.确定电力拖动方案,根据主要电机的负载情况、调速范围及对启动、反向、制动的要求确定拖动形式。
2.根据负载情况确定电机的结构形式及容量。
3.设计电器控制电路图。
4.选择电气原件,制定电气原件一览表。
5.进行电力装备施工设计。
6.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

47.要求三台电动机按M1、M2、M3顺序启动,按M3、M2、M1顺序停止,设计出电气控制原理图。(按钮控制)

楼主(2011-01-28):
                            实践题目呢?   晒一下。

网友S:
有一水仓,高低水位各有一传感器,水位在高低之间,一台运行2秒停,另一台运行2秒停 ,两台泵轮换工作。当涌水量大时,超过高水位,两台泵同时运行。直到低水位后同时停止。水位连续超过高水位两次报警,按复位按钮停止报警。(水泵用指示灯代替,其他用按钮)

要求80分钟完成(包括三凌PLC接线,编程,输入程序)。现场提供PLC,电线,工具,万用表,笔记本(相关软件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