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440变频器的通讯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8-07-06):
PLC和440进行数据交换的时候,PLC就断网,然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那里设置没弄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进行数据交换时断网的,还是检查通讯程序及变频器设置。

网友B:
楼上这位朋友说得对。检查一下变频器设置和通讯。

网友C:
屏蔽有没有做好啊哥们?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呢,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是否良好,还有波特率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