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电容运行中好坏判断

楼主(2008-07-06):
无功补偿电容运行中,熔断器完全好的情况下,用电流卡表测量电容三相。下列现象那种说明电容已坏,说明原因?

1:三相电流平衡       A:28。6  A        B:29。1 A        C28。3A

2:电流电流不平衡      A:14。3 A          B:10。8A         C:4。8A

3:其中两相有电流,一相无电流        A:25。5A       B:24。9A       C:无

4:三相都无电流

无功补偿电容为德力西集团

型号:BSMJ0。4-20-3          额定容量:20KVar       额定电容:397。9

额定电压:0。4KV                 额定电流:28。9A       额定频率:50HZ

绝缘水平:3/—KV                   温度类别:-25/C          接线方式:△

网友A:
1:三相电流平衡 A:28。6 A B:29。1 A C28。3A

网友A:
是好的!2 3 4 分别为容量减退     段级    开路 (已完全没有容量)

网友B:
这样只能说容量减退 ,你可以打手动,一组一组往上打,如果功率因数没反应且接触器吸合就说明电容NG了

网友C:
只有第一种情况说明电容是好的。

网友D:
第一种情况电容是好的,其它的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