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乐1786-(Rockwell 1786-)与NS25的对照表

楼主(2008-07-06):
品牌:ROCKWELL(罗克韦尔);A-B(Allen-Bradley,艾伦-布拉得利)

1786-系列产品与NS25产品型号对照表

NS25产品型号
1786-产品组合
功 能 描 述 及 备 注

NS2504MT 1786-RPA :1

1786-RPFS:1
单光口短距离光纤链路模块,不同的是光纤

介质不同,NS25使用多模光纤

NS2504MT 1786-RPA :1

1786-RPFM:1
单光口中距离光纤链路模块,多模光纤,3KM
NS2504ST -- 单光口长距离光纤链路模块,单模光纤,20KM
NS2501MT --
具有环环冗余功能的多模光纤链路模块

双光口,有自愈保护功能

AB的产品中具有环网功能的仅有单模产品

NS2501ST 1786-RPA :1
1786-RPFRL:1
具有环环冗余功能的单模光纤链路模块

双光口,有自愈保护功能

AB的产品传10KM,NS25传20KM

NS2501ST 1786-RPA :1
1786-RPFRXL:1
具有环环冗余功能的单模光纤链路模块

双光口,有自愈保护功能,传20KM

NS2506RE 1786-RPT

或1786-RPTD
两端口协议型隔离中继器

NS2506RE +

电缆中继
1786-RPA:1

1786-RPCD:1+n
两组成多端口协议型隔离中继器

NS2504MT +

电缆中继
1786-RPA:1

1786-RPFM:1+n
两组成多端口星型结构的光纤链路模块

网友A(2010-08-28):
高性能现场总线产品,可替代进口产品 北京西山军通 张宏年 13693100915 15710059057 010-66397870 QQ:489503206
简单产品介绍
一、可任意定制的 CAN控制器IP核:新产品突破性的解决了高速率时长距离传输的技术瓶颈,实现了总线传输的仲裁机制与总线的突发数据传输,并实现了自动速率适应,可用于长距离控制、数据采集、远程IO、提高系统可靠性。本产品先进性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
二、协议型CAN系列产品:能兼容CAN、DeviceNet、CANOpen、SDS、NMEA2000、SAEJ1939、SAE J2284等标准总线其他所有产品,总线速率是用开关设置的,可以支持200种一预定的速率。
三、RLM01 Profibus DP/FMS链路冗余模块:实现单路的非冗余Profibus总线到冗余Profibus双总线的双向转换器,能直接替代ABB的RLM01模块。
四、协议型NS21系列产品:是专为ProfiBUS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能替代西门子SIEMENS赫斯曼HIRSCHMANN菲尼克斯PHOENIX的对应产品,比他们增加了环网冗余功能,比他们使用更简单。
五、协议型NS230系列产品:是专为ModbusPLUS(MB+)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能替代施耐德Schneider的对应产品,比他们增加了环网冗余功能,比他们使用更简单。
六、协议型NS231系列产品:是专为现场总线S908 RemoteIO提供的光纤传输产品及通信解决方案,能替代莫迪康MODICON S908 RIO的对应产品,比他们增加了环网冗余功能,比他们使用更简单。
七、协议型NS25系列产品:是专为Controlnet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能替代AB罗克韦尔ROCKWELL的对应产品,比他们增加了环网冗余功能,比他们使用更简单。
国产高端品质,现场总线产品的领跑者,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您的正确选择,解决您的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