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行否

楼主(2008-07-06):
我公司一引风机电机功率为185KW,运用变频器运行,实际电流100A左右.此变频器能否用75KW的代替.运行能否正常.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最好是93千瓦,不然启动时容易过电流。

网友A:
我以前用11千瓦带过22千瓦,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容易跳过载。

网友B:
只有100A 的电流    不知道为什么用185KW电机的引风机  ?

网友C:
没这样用过,学习学习

网友D:
应该不可以,启动运行时候电流比较大,容易坏变频器

网友E:
容易坏变频器

网友F:
是用什么量出来的?是不是变频器自检测的?那个数好像不对吧,用钳形表吧

网友G:
长时间运行肯定不行!容易坏变频器 ......

网友H:
只有100A 的电流 不知道为什么用185KW电机的引风机 ?
      可能是钱比较多吧?

能用是肯定能用,但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坏.

建议换个小点功率的电机.如果实际电流100A左右的话,换个55KW的电机

不放心的话换75KW的,就算工频运行,也比你用185KW的电机,再用变频器节能划算.

网友I:
可以,但不建议,因为易跳过载,比较麻烦,还是尽量保守一点。向我们公司设计的话,能保守就保守,否则一但运行不良,责任全在技术人员身上,命苦啊

网友J:
一引风机电机功率为185KW,运用变频器运行,实际电流100A左右.此变频器能否用75KW的代替:不行!功效差别不大有时还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只有100A 的电流 不知道为什么用185KW电机的引风机 ?
      可能是钱比较多吧?

能用是肯定能用,但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坏.

建议换个小点功率的电机.如果实际电流100A左右的话,换个55KW的电机

不放心的话换75KW的,就算工频运行,也比你用185KW的电机,再用变频器节能划算.

网友L:
变频器能否用75KW的代替.运行能否正常?

楼主也太扣了,理论上75的可以用,但总归不保险,因为:

1、启动时过不了关,容易跳过载,甚至根本无法启动。

2、变频的安全余量太小,长期运行,变频的寿命有影响。

建议用90的,并且还需将电机的接线方式由△改为Y(并非Y/△启动,而是长期Y运行),以此降低启动电流,大约可降低到1/3。

对此,我们有成功的经验,我们曾经用45变频驱动75的风机,75电机改Y运转,现已连续运行10多年,一切正常。不过,改接线的前提是:电机的负载必须低于额定值的40%,愈低愈安全可靠!最好低于30%。

实际上,以上的改装,就是将185kw电机通过改接线的方式,换成60kw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能否用75KW的代替.运行能否正常?

楼主也太扣了,理论上75的可以用,但总归不保险,因为:

1、启动时过不了关,容易跳过载,甚至根本无法启动。

2、变频的安全余量太小,长期运行,变频的寿命有影响。

建议用90的,并且还需将电机的接线方式由△改为Y(并非Y/△启动,而是长期Y运行),以此降低启动电流,大约可降低到1/3。

对此,我们有成功的经验,我们曾经用45变频驱动75的风机,75电机改Y运转,现已连续运行10多年,一切正常。不过,改接线的前提是:电机的负载必须低于额定值的40%,愈低愈安全可靠!最好低于30%。

实际上,以上的改装,就是将185kw电机通过改接线的方式,换成60kw电机。

呵呵 顶~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改一定改.

网友N:
应该可以,不过应该注意:1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接入输出电抗器。2U/f比应该预置小一些,加减速时间预置长一些。3启动前最好能关上风门,运行正常后再慢慢打开。

网友O:
风机类负载启动电流很大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我觉得不保险,你的100A是运行电流吧

网友P:
设计的人都是看公司设计的,小公司他做起来悠着点,看到大公司,就尽量往大的上看,说起来以后要增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