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觸摸屏是否有422數據線與電腦通訊的電纜呢﹗﹗﹗

楼主(2008-07-06):
我的觸摸屏是用232與PLC連接的﹐但是我只有232與觸摸屏的通訊線﹐每次修改程序就要拔掉232﹐有沒有422與電腦通訊直接可以讀觸摸屏/PLC程序?

网友A:
与电脑通讯的口用的是RS232;

网友B:
232口一般都是与计算机连的,与PLC等下位机连的一般有422和485等多可以!

网友C:
本来就可以用422的接口,232还可以使用穿透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