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改造为何达不到理想的节能效果?

楼主(2008-07-06):
我现在有一批注塑机改造,注塑机是 浙江申达的FT280,主机22KW,变频器用的是正弦的308系列,他的冷却时间是15秒 ,整个工作过程是55秒,我现在用电表测试下来,工频的时候24小时大概是230度电,变频的时候24小时大概是215度电左右,这样跟理论相差很大,没有达到理论的25%的节能效果,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给予意见和建议,谢谢!

工频的时候冷却的时候有20个电流,其他状态电流有30-55不等,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参数需要注意的,谢谢!

楼主:
有朋友改过这个注塑机吗?效果如何啊,希望多多给予意见!

网友A:
  我也想问问谁修过雄震2000 的   解码器好买吗? 应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B:
试一下减少给定信号的增益,也就是说在满足生产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溢流阀的溢流。

网友C:
实际上冷却时间短是没有多少节电效果的,在满足生产质量情况下降低工作压力,也就是降低运行频率能提高节电效果,要达到25%是有困难的,就是变频器自身也有5%左右的损耗.

楼主:
今天去改了一下增益,明天再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像你所说的都能在25%以上,最高的在30%以上.

网友E(2008-08-29):
华东工控,最后是怎么个情况,结果呢?

楼主:
调了增益,把减速时间调小了,现在有25了。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