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庭照明电路中零线可否从接地线中引出?

楼主(2008-07-06):
在看一个楼中的配电箱时发现电源线只有三根火线,进入电表时零线好像是从地线中接入的,请问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绝对不能。违反规程的。

网友B:
能形成回路,但相电压比正常电压低,会损坏电器设备的

网友C:
从工作原理上看是可以的, 从安全角度考虑是有隐患的。如果用电功率增大电压会明显下降甚直至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其实在五六十年代,农村的部分农用电路就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一根导线。

欢迎加入 技术群:热电 电力 电子 电脑 网络 工控 群 52877400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

网友D:
呵如果接零供电系统是可以这样接的,但是220供电不建议不允许这样接,

网友E:
不安全!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F:
如果接地不良可能会串火线的..

网友G:
从工作原理上看是可以的,但是容易出现危险,比如说电人。

网友H:
别拿生命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