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N-C与TN-S有何区别?

楼主(2008-07-06):
TN-C与TN-S区别就是一个是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但是在接地处共同接地,另一个是共用一根线。请问这有什么区别吗,TN-S的两根线也是相连的,不相当于一根线吗?

网友A: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地的概念不同吧,并非是指大地

我想到用户家里的PE和N应该是分开了,不然哪来的三孔和二孔

其实从发电,输配电,到用电不了解,也不想过多了解

网友C:
“TN-S的两根线也是相连的,不相当于一根线吗? ”

1、TN-S的中性点接地,并从同一点拉出两根零线;

2、一根作为电源线,叫工作零线N,作为所有单相设备的电源零线N;

3、一根作为保护零线,叫保护零线PE,作为所有设备金属外壳的接零零线PE;

4、这样工作零线N中,有负载设备的工作电流;

5、这样保护零线PE中,正常无故障供电情况下无电流;

6、当设备漏电时,漏电故障电流通过保护零线PE,保护零线PE中有故障电流;

7、由于保护零线PE,不进漏电开关,漏电开关的剩余电流互感器就可检测到漏电流,从而保护动作;

8、如果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不分开,用一根零线,即作电源线,又接设备外壳,工作电流与保护电流用一根线,漏电保护器无法鉴别是工作电流还是故障电流,而不能正常工作,或误动作、或拒动,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网友D:
刘老师说得通俗易懂,学习了,支持。

楼主:
刘老师说的我明白,学电工本时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理解的是。TN-S中中性点接地,从同一点上拉出两根线,不相当于一根吗,如果零线带电的话为什么么PE不会带上电呢

网友E:
可能N与PE的连接处直接大地了,所以PE没电了!

网友F:
两根线安全系数高很多吧,因为从复接地啦!

网友G:
刘工说得对头.!!11111

网友H(2009-02-19):
刘师傅说的通俗易懂,但是 就楼主的问题还是没有回答  强烈关注楼主的问题

网友I:
最突出的一特点就是能降低成本,节省能源,一般有钱的都选择TN-S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C:

“TN-S的两根线也是相连的,不相当于一根线吗? ”

1、TN-S的中性点接地,并从同一点拉出两根零线;

2、一根作为电源线,叫工作零线N,作为所有单相设备的电源零线N;

3、一根作为保护零线,叫保护零线PE,作为所有设备金属外壳的接零零线PE;

4、这样工作零线N中,有负载设备的工作电流;

5、这样保护零线PE中,正常无故障供电情况下无电流;

6、当设备漏电时,漏电故障电流通过保护零线PE,保护零线PE中有故障电流;

7、由于保护零线PE,不进漏电开关,漏电开关的剩余电流互感器就可检测到漏电流,从而保护动作;

8、如果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不分开,用一根零线,即作电源线,又接设备外壳,工作电流与保护电流用一根线,漏电保护器无法鉴别是工作电流还是故障电流,而不能正常工作,或误动作、或拒动,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这里的回答非常好!

网友K:
简单说TN-C工作零线和保护接零是一根线既PEN,但注意线路长的话要重复接地。TN-S系统工作零线经过总漏电保护,多了一根保护零线即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