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问动力变压器与整流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08-07-06):
请问动力变压器与整流变压器的区别?

网友A:
动力变压器大家都知道的,不做陈述。整流变压器主要用在电解,冶炼,高频焊接等领域。结构有一点区别,电解用整流变压器为使波形平滑,有的做成六相输出,外面在加上六相整流桥,能得到比较平滑的波形。冶炼和高频焊接用的根据可控硅整流电路的电流波形特点和抗谐波要求,整流变压器绕组中的涡流损耗和结构件中的杂散损耗,对于某些数据和工艺进行优化 ,其实大体结构也差不多。抛一小块砖,希望能引出大块玉

网友A:
另外朋友,看你的名字觉的你对ANSALDO好像比较有研究,我只有一本说明书,对于一些设置不很理解,总觉的没有欧陆设置方便,有没有捷径可走,来点资料,谢谢
MU.LIHUA@163.COM

楼主:
用ANSALDO的直流传动比较多,有问题可以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