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伺服电机,额定转矩7NM额定转速3000rpm

楼主(2008-07-06):
7Nm转矩,3000rpm,2极旋变反馈,5Kgcm^2以下转子惯量.danaher有一款6.4Nm的,不过已经停产了.不知还有哪家有生产的?

网友A:
我可以提供

额定6.3NM,零速转矩7.2NM, 3000rpm,旋变反馈,3kgcm`2。

allen.zhaol@gmail.com ,021-36039966-530

网友A:
还有一款是额定6.5NM,零速转矩8.8NM, 3000rpm,旋变反馈,4.3kgcm`2。

网友B:
可与我联系:XUHB@KINCO.CN

网友C:
楼主哪里的?如果光这几个参数的,符合要求的电机应该还蛮多的。

我们做德国百格拉伺服,其中一款BSH1003p,停止扭矩7.8NM,额定扭矩6.4NM,.转速3000,旋变反馈,转子惯量3.22kgcm^2。

如果您想了解下,可以和我联系010-65547976,鞠

楼主:
多谢各位!国外的产品好是好,不过这个项目成本方面有点紧.国产的电机有推荐的么?

网友D:
做伺服的国产厂家

网友E:
直接安川或松下小惯量2KW的就行了,6.4Nm,3000RPM,惯量2.几。几千块一套就下来了

网友F:
欢迎来函致电咨询

0755-33643798  rosezsy@126.com

网友G:
7Nm转矩,3000rpm,10极电机,旋变反馈,可控制在3.5K左右,如果驱动可以的话,可以提高到5000RPM

网友H:
你好!我们厂有10NM,3000rpm的这个规格伺服电机和驱动,不知能否与你取得联系.我的联系:pengph_1@163.com

网友I:
我们是 盟立科技的主要是做国产伺服 我们这有一款2.2KW的 你可以跟我联系 13480873616 向先生 深圳

网友J:
很容易满足嘛...很多公司的2-3KW产品都可以啊... ; www.vacsinsz.com

东元伺服--经济\高效

网友K:
我这有一款韩国的伺服,3000rpm,7Nm,2.2Kw,法兰规格130。要的话跟我联系:15865270167   王先生 济南

网友B(2008-09-07):
 很容易解决啊,我们公司的很多伺服电机和控制器都能够满足这一条件,xuhb@kinc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