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驱动问题

楼主(2008-07-06):
有一个问题一直很麻烦,IFIX4.0退出后,MBEDRV进程没有自动结束,导致我每次重新启动IFIX4.0后,弹出对话框说MBE driver已经运行,不能启动第二个实例。而且读不上来PLC数据。有谁遇到过没有?

网友A:
我们现在运行的很好,你的MBEDRV是6.x还是7.x版本的,如果实在没办法,只能在iFix4.0编一个VBA小程序,在iFix4.0退出时,检查MBEDRV进程是否运行,这样结果他就行了.

网友B:
我用过MBEDRV  7.x,没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是7.x版本

网友C:
也有可能与系统有关,这种情况很少的  以前使用intouch时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C:
建议你先重装一下ifix 完全卸载后装

楼主:
不仅是一套系统是的,三套都有,但有时候那个进程自动结束。

网友D(2008-12-17):
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E:
这应该在安装MBE的最后有个提示,是否以服务模式运行

如果要,那么每次退出IFIX,MBE服务方式仍在运行造成的。

网友F(2012-10-06):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指点下还没解决的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