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BB装置预充电讨论

楼主(2008-07-06):
各位,我这有个纸机系统,有30几个传动点,都是ABB的ACS800。 系统里增加了一个预充电系统,即先给各变频器预充,等各变频器都启起后,再上总电. 我想这么做得目的是什么? 听说好像是为了给变频器的大电容预充,如果不采取预充,会出现什么情况 ? 谢谢

网友A:
充电电流i=c*du/dt, 突然上电,充电电流巨大,如烧快熔、二极管等...

网友B:
如果不采取预充,充电电流i=c*du/dt, 突然上电,充电电流巨大,会烧保险的!

网友C:
是不是共直流母线了?

网友D:
2楼  说的有理,当大电容时 比如大的模块或者补偿功率因数的电容  在使用之前  都是要先预充电的

网友E(2008-10-07):
不过充电时间很短,我认为是为了减小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