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06):
我是一个新学者,我初次用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上).我想用X101端子5‘6作正反向,7'8作速度给定一,跟定二。9作复位,3端子作变频器运行信号输出,4端子作变频器故障信号输出。该怎样调试,都用到那些参数。请你帮帮我呀!!!先谢了。

网友A:
说明书呢“?

网友A:
频率,加减速时间,电压 ,功率,电流,过载,控制信号(运行,频率)来源,报警输出设定

楼主:
山东地瓜老兄,有一本说明书,不过找不到相关参数,我有看不懂功能图,

网友B:
不过还是谢谢你,找一份资料自己参考学习。

网友A:
说明书内有提示,不必搞得太复杂,先让他动起来

网友C:
记性不好,家里没书,什么都不记得。你的问题很好解决的,看看端子排参数,改到你需要的参数。你速度给定的速度信号是固定的吧。就一个变频和一些开关来做这样的控制吗?做钓钩用要记得用制动功能哦。

网友D:
西门子及590直流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E:
好好看看6se70功能图,会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B:
真正的6se70的应用高手在那里???,呜呼!!!!

网友B:
我谢谢大家的热心,不过我没有资料啊那位GGJJ帮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