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s7-300PLC-300PLC通信的大师们请进

楼主(2008-07-06):
我想用两台CPU312C-2DP做两台起重机的并车控制,两台起重机能单独操作又能并车操作,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两台PLC之间的通讯在编程时怎样编?都要用到那些指令?求各位大师们知道下。

网友A:
两台PLC之间想实现怎样的通迅呢,MPI,DP-PROFIBUS,

网友B:
还有工业以太网,

网友C:
两台S7PLC MPI通讯方式有3种:

1、全局数据包通讯

2、无组态连接

3、有组态连接

买本西门子工业网络指南,就能解决西门子通讯的所有问题了,网上也可以下到电子版的。

楼主:
请问通过DP-PROFIBUS口连接好呢,还是通过MPI连接好呢?那一种好用。西门子工业网络指南,在哪里可以下到电子版的?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翘首以盼。

楼主:
我用的是CPU313C-2DP和CPU313C-2DP之间的通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PROFIBUS DP 接口:
带有 PROFIBUS DP 主/从接口的 CPU 313C-2 DP 可以用来建立高速、易用的分布式自动化系统。 对用户来说,分布式I/O单元可作为一个集中式单元来处理(相同的组态、编址和编程)。好像只能用PROFIBUS  DP接口,但我不知道怎样编程来实现通讯。

网友D:
两个CPU用PROFIBUS DP好象不行,只能用一个CP343-1通过以太网来通信

楼主:
CP343-1是通讯模块么?那该怎样组态和编程呢?

楼主:
如果用PLC-PLC之间的MPI通讯呢,还用通讯模块么?呵呵我对300PLC 通讯这一块不熟悉,望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E:
PLC-PLC之间的MPI通讯不用通讯模块,是成本最低的一种通信方式,不过通讯速度比PROFIBUS要低一点,不过应该是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谢谢meiisme大哥,通讯速度低一点没关系,,CPU 313C-2 DP MPI接口在哪那?在编程时怎样编程,通讯时都调用那些模块,和指令?小弟在这里谢谢你那。

网友F:
          这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问题,不需要什么转换设备了,如果没有什么挂在DP上的设备的话,买两个总线连接器把两个PLC连接起来,再通过调用STEP 7里面现有的功能块就能实现两台乃至多台PLC之间的安全与不安全通信,对于你所说的应用应该使用安全通信,整个调试过程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

网友G:
建议你去买一本西门子网络通讯的书(上下册),里面什么样的通讯都有!

楼主:
谢谢HUB_我知道了,“西门子网络通讯的书(上下册),宇涵大哥这个书在那里能买得到?那个出版社的书作者是谁?告知我。谢谢!

网友H:
网上书店购买更方便。

网友I:
用一台不可以吗??我想也可以。

网友J:
可以,我有电子版。可以发给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网上书店购买更方便。

楼主:
谢谢GZGYLGL兄,我的邮箱是SYCQOK@163.com。我很想要(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书)上下册。

网友L:
gzgylgl兄,我也想要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wangsanmeng@sohu.com  先谢谢了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书)上下册,千山独步兄,发有完整的下载地址,需要的可以下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L:
gzgylgl兄,我也想要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xyjdqh1234@163.com 先谢谢了啊

网友G:
西门子网络通讯的书(上下册),在张家港新华书店可以买到,如果你在常州,可以找我,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