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过RS485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7-06):
我想用台达PLC控制三菱E500变频器

能否指点下整个过程吗?(PLC与变频器通讯,到控制变频器运行)

要是有这方面的程序就  lovebabyyanyu@sina.com

诚谢!!!

网友A:
使用RS指令编写符合三菱变频的通讯格式的进行发送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使用RS指令按照三菱变频器的协议编写相应程序。

楼主:
好忙,一时没看了,

谢谢,,能给个具体的程序说明下吗,新手不明白,唉!!!

网友C(2009-01-07):
变频频率调节可以用通讯,启动停止最好用外部端子,这样 系统稳定性好一些。呵呵,这只是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

网友F:
可以使用DA转换控制频率,启动停止通过plc控制,这些可以通过变频器外部端子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DA转换控制频率,启动停止通过plc控制,这些可以通过变频器外部端子实现

这个控制不精确,容易受干扰

网友H:
可编程序控制器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要选择通讯口操作C012=2;运转指令由通讯口给定,运转频率由串行通讯给定C013=0;通讯地址为1,C109=1;通讯波特率为9600,C110=1;通讯资料方式C111=1.

网友I:
台达DVP-40EH PLC与三菱A740变频器通讯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811/2008111411244200003.htm

网友J:
牛牛不-牛工最近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