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高手救命

楼主(2008-07-06):
L300P90kw,启动报e23.6,d105显示80,模块上的驱动小板未检查出问题,无奈之下就把316J给换了,结果没什么用。搞了一天也没结果,头都大了。大哥们给指个方向吧?

网友A:
PLC、590及西门子、变频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B:
日立你可以把驱动板发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C:
首先检查模块和排线,如果没有问题才考虑驱动板,90%以上是驱动板有问题了,我修过不少,与E23.6相关的元件太多,从来没有规律,部分修不好直接交给高手修.....

网友D:
如果是这样你发给我,我帮你搞,13671973722

网友E:
慢慢搞  日立E23.6必须要有耐心才能搞好。

网友F:
门电路坏,下管驱动与CPU转换电路坏着手这方面

楼主:
谢谢三毛,章工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网友E:
我的电话是025-85385228  13851638925

网友G:
那位老师明白日立SJ300变频?

网友E:
那位老师明白日立SJ300变频? 什么意思?

网友H:
先把PC929换了看看,我修的多是它坏,具体讲起来涉及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E:
L300P90KW是没有PC929的

网友H:
哦,我看错了,我以为SJ3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