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06):
我在处理装置分析仪表更新时遇到一个问题请教。我的DCS系统是HONYWELL的TPS系统,分析仪表是西门子的maxumtm色谱仪。两者之间是利用RS485-RTU通信协议进行通信。在色谱仪这端,信号直接由RS-485端口引出,信号沿一对屏蔽双绞线接到HPM的SI卡上。在这条链路上挂接了两台色谱仪,位号分别为AT201和AT401。其中AT201分析两个组分,AT401分析5个组分。系统连接如图:

在通讯链路的两端分别加了120Ω1/2W的电阻(资料要求),接地采取在DCS侧的单端接地。在这条链路上,DCS作为主设备,分析仪作为从设备。数据通信的建立是在DCS中建立数组点,把每一台色谱仪的数据作为一个数组读过来,再分别显示每一个组分的数值。在组态数组点时,指定从哪一台从属设备的哪一个寄存器开始,读取多少个寄存器。AT201读取4013开始的4个寄存器;AT401读取4013开始的4个寄存器。我把AT201的网络地址设为1;AT401的网络地址设为2。
我遇到的现象:色谱仪调整好以后,我首先在网络上进行单台设备挂接。无论是AT201还是AT401单台设备都能和DCS进行正常通信。但是当我把两台设备同时挂到网络上以后,AT201就不能正常通信了。现象是3张数据表不停的切换:正常值画面、定义了5对寄存器的画面、没有任何读数的画面,三幅画面轮流切换,不能定位在一张画面上。 无奈之下我把AT201的网络地址设改成了3,结果通信正常了。
我的问题:为什么在RS-485的链路上,相对传输数据量大的节点地址要定义为低地址,传输量小的节点要定义为高地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MODBUS协议,看看SI卡的使用说明 ,轮询时间不要太小啊!

网友B:
应该和高低地址没有关系的,还是你数据传输的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