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帮帮忙

楼主(2008-07-06):
本厂有一台AC380伏15KW电机额定电流是30。2A!

工作时电流是15A左右!但是一个小时才用3。5度电!

以前用的互感器是60/5        现在用的是10/5的!计数也是3。5度/时

电表是三相四线的!接线绝对是正确的!互感器和电表也是好的!我们电工班跟了有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找到原因所在!各位同行帮帮忙

网友A:
电机轻载了,无功比列大。 ; ; ; ; ; ; ; ; ; ; ; ; ; ; ; ;

网友B:
60/5和10/5的表接上去都显示使用3.5度??

那肯定出问题了呀,10/5过量程了如果没损坏,就算他每次都显示5.怎么会这个电表还是显示3.5呢!!

换个电表看看

网友C:
依我看还是有线接错了,二根对的一根错的,,,你可以再在旁边接一组电流互感器和电表试一下

楼主:
1楼说无功比例大会影响功率因数。那电表现在测量的是有功电度吧!那这个数是正确的吗??

网友D:
同意1楼看法,额定电流30A的电机带载工作时的电流是15A,本身就说明此电机工作在轻载状态,电机在轻载时功率因数较低。

网友E:
同意1楼看法,电机在轻载时功率因数较低。

网友F:
楼主怀疑什么,是电用得少了,还是说仪表不准

网友G:
15KW电机额定电流是30。2A

在额定负载下是15KW。

空转下不可能是15KW了。

楼主:
本人怀疑是电表不准!但是换了N次了还是那个样子!

领导不信只用那么多电,过几天还换电子电度表试啊!

本人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回事!!

网友H:
请作以下试验:

将15KW电机改接成Y形,如果电流降低,并且速度没什么变化,就意味着负载确实轻。

如果电流增加,甚至带不动负载,就意味着电度表有问题。

网友I:
只能说明电机使用效率不高

网友J:
60/5和10/5的表接上去都显示使用3.5度??

10/5过量程 ,额定电流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