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过压

楼主(2008-07-06):
用变频拖动一台潜水泵,每次停机水会倒流推动水泵倒转而使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请问如何通过变频器的某些设置来消除故障?

网友A:
1 延长停机时的减速时间

2 或者增加制动单元

网友B:
如果是水倒流引起的,加止回阀

网友C:
赞同天鸟的说法,加止回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水倒流引起的,加止回阀

,加止回阀比较好点

楼主:
我是说加止回阀以外的方法,加制动电阻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水倒流引起的,加止回阀

网友F:
改成自由停车不就行了嘛

网友G:
必需在泵的出口加装止回阀,不然对变频和水泵都没有好处,那一个井都要在几十米或上百米加装制动器管用吗?

网友H:
最好是加止回阀,加装制动器也能解决,只是浪费了.

网友I:
加回止阀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网友I:
或是在变频器的前后控制中各加有一个接触器,当停机时,变频器前后的个接触器同时也断开。

网友J:
 ; ; 可以加止回阀 ; ; ; ; ; 制动电阻消耗所产生的电压 ; 或者楼上所说加接触器 讲泵和变频器之间的线路断开。

网友K:
最好是加止回阀最理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加止回阀以外的方法,加制动电阻可以吗?

可以的

网友M:
呵呵  还是加止回阀吧   别怕把水泵从井里拉出来麻烦

加一个你以后就不怎么再操心了

网友N:
一是加止回阀,二加制动单元

网友O:
其实可以改为自由停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其实可以改为自由停车

泵还要不要了!

网友P:
实践证明,自由停车是可行的

网友P:
I当然自由停车只能不过压,

网友Q:
加个单向止回阀吧,潜水泵不可能把所有的水都能扬出去的,一旦停机以后没有了压力谁肯定会倒流,你的泵还是会倒转。只要你的泵在倒转,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网友R:
用单向阀啊

网友S:
改供水工艺

网友A:
引用 网友T:
请大家看以下内容:看完后不笑的算你狠!!!!

1)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109024800001

《 寻找我的小斌》

2)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109251100001

《民意测验之刘志斌》

3)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109192700001

《寻找刘志斌》

--------------------------------------------------------------------------------

网友U:
延长停机时的减速时间
加止回阀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