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欧姆龙编程软件

楼主(2008-07-06):
我电脑上是6.1的软件,安装后连不上线,还请各位师傅指点.   有资料的话给我发一份过来最好,多谢  邮箱htttech@126.com

网友A:
用USB还是串口?

多半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B:
看一看你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是什么型号的PLC呢。

楼主:
对:死亡骑士 关于

用USB还是串口?

多半是设置问题吧

内容的回复:串口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看一看你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是什么型号的PLC呢。 内容的回复:CH200用欧姆龙7.1的软件可不可以通讯

网友B:
你的欧姆龙7.1的软件是不是试用版的?看一看软件中有没有此型号的PLC。如果没有就是试用版的,最好找一个版本低一点的试试。

网友C:
6.1的软件可以连接C200H HE HG HS等都可以的

楼主:
对:euro2008 关于6.1的软件可以连接C200H HE HG HS等都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雪世界你好,我以前有6.1的软件安装是什么都可以用的,但后来我重装系统后就连不上线了,三菱的可以,我有的是串口的线.请指点

网友A:
八成还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