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4线制

楼主(2008-07-07):
2线制能用恒流源给定4-20MA信号么?
好像是不是只有4线制可以用恒流源,如果是两线制,那么怎吗给端子信号?

网友A:
应该可以,正极接电源负极接信号线。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赐教

网友B:
可以, 我有使用过!

网友C:
电压信号我是试过的,可以用.

楼主:
对: Penn 关于

可以, 我有使用过!

内容的回复:

请问您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D:
应       该可以

网友E:
4-20mA本来就是为两线制设计的.

网友F:
4-20mA本来就是为两线制

网友G:
二线制规定了+24V稳压电源正端(直接或经250欧姆限流电阻)输出至测量仪表正端,测量仪表负端流出4-20mA信号至后续调节显示仪表等,在信号接受终点仪表的负端返回至电源负端形成回路,回路上信号均采用电流传送电压接收的方式,所以二线制线路既传输信号又为仪表提供电源。若采用恒流源代替+24V电源的话就要必须满足电流输出要大于20mA,电压要接近24V才行。

网友H:
恒流了,还供什么4-20mA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恒流了,还供什么4-20mA信号?

对阿,供信号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4-20mA本来就是为两线制设计的.

答:4-20mA两线制是最佳选择才对!上个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恒流了,还供什么4-20mA信号?

恒流了,还供什么4-20mA信号

网友L:
主要看使用的开关接线方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应       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