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最简单的日光灯问题

楼主(2008-07-07):
如果是日光灯的镇流器坏了,,用什么方法最快也最容易判断!!

网友A:
电笔?万能表?摇表?

网友B:
换个镇流器就知道了啊~~~~~~~~

网友C:
电感镇流器,直接接220V电源,就知道好坏了.

这是我们电工班 常用的方法。

网友D:
检查温度,测量电阻.这是我常用的方法.

网友E:
直接接220V电源,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F:
把起辉器拆下,断开电源,测试镇流器两端即可。我不知道你的镇流器是不是那种比较老的电感式的,电感式的才可以用这种方法测试线圈是否烧坏。这种老式的镇流器坏了,一般就是线圈烧断,导致灯管两端没有电压,不会引起灯管烧坏。对于电子镇流器就会有很多情况了,还是先看看书吧,把电路搞懂了什么都好办。
可以按上述所说的方法分别测量三个镇流器的阻值,看看有没有较大区别,以此判断镇流器是否损坏。还可以换起辉器,看看那个会烧的起辉器是否不可以断开,一直处于通路状态。总之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