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07):
我们干电工的别称又叫干电气的,今天突然想起一个问题,电气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惭愧。另外问一下谁知道有没有大型旋窑水泥维修电工的QQ群和论坛,谢谢。

网友A:
呵呵

你再那里干水泥啊

有空可以加我94591160

网友B:
电气,电气自动化也,包括液压

网友C:
一电就气

一电你就放屁

网友D:
        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

的一门科学,涵盖电能的转换、利用和研究三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技术,

设施设备等。      electric

网友E:
电器和电气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F:
electric

电气就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涵盖电能的转换、利用和研究三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技术,设施设备等。
电器就是靠电来工作的设备。

网友G:
为何有个“气”是关键,“电”与“气”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G:
搜来的:

电气范围窄些,电气指传输,如变压器,断路器,接触器等,仅指的在传输过程中的控制,而电器更大些,不仅包含了传输的控制,也包含了能量转换,如洗衣机,电冰箱等。为什么电气论坛不讨论洗衣机方面,原因就在此。
电气之于电器,是否可理解为天气之于天空?从事电气行业多年,但深究其定义之内涵与外延者不多。曾浏览新手课堂里有一篇关于电气定义的论述,电气/电气工程(EE),其外延涵盖了微电子,光子学,以及微机应用技术。但似乎又与我们谈论的电气有所偏差。但,可以肯定一点,大家所认同的是,电器是具体的形象,电气是不可触摸的概念!孰大孰小还不知。
,”"电气"者,外文翻译之词也,盖西方工业之初,动力机械均由蒸汽轮机驱动,后来则有了电,故"电气"者,开始乏指工业动力者也,然现在也无蒸汽轮机了,故干脆以电气乏指电了“
“电气”这个名词已经用习惯了,所以沿用下来!没什么高深的!!!

网友G:
电气,分强电和弱电,和电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电器只指具体用电的设备。

强电分输电、配电,以及各种应用和原理。

弱电包括电子、信号、模电转换等等。

我自己的理解,百度知道里面也有不少东西,可以好好学学。

网友G:
“电气时代”的电气是什么意思?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5-11-11 07:07
电是指电的发现和广泛应用,那气是什么意思呢?
提问者: 羿秀 - 试用期 一级 最佳答案
如果仅从词汇上来说,“电气”应该算是一个偏义复合词。也就说“电气”的意思只取了词素“电”的意思,而词素“气”制作陪衬。如同“国家”这个词,只取“国”的意思,而没有“家”的意思

电器”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电路中的控制、保护等元件,比如开关、熔断器等;另一个是指用电器,尤其是指家用电器,既是以电力作为能源输入的产品。而“电气”的含义就是电,我在回答楼主的问题时已经解释的很明白了,偏义复合词中有一个词素只做陪衬,没有意义。这是两个毫无关系的词,不能通用。另外“电器化”是别字,应为“电气化”

网友G:
电气"者,外文翻译之词也,盖西方工业之初,动力机械均由蒸汽轮机驱动,后来则有了电,故"电气"者,开始乏指工业动力者也,然现在也无蒸汽轮机了,故干脆以电气乏指电了“
“电气”这个名词已经用习惯了,所以沿用下来!没什么高深的!!!

===================================================

从“电”与“蒸汽”发展而来,

网友G:
先有“蒸汽”动力设备,后有“电动”设备,合称“电汽”,后“蒸汽机”消失,内燃机取而代之,干脆“电气”代表电了,

----------------------------------------------------------------------------------

说得通吗?

网友H:
电气就是以电能、电气设备和电气技术为手段来创造、维持与改善限定空间和环境的一门科学.

专业上讲:电气一般指电力行业及相关行业,比如电力设备制造商,电气化铁路等等。

电气行业发展多年,但深究其定义之内涵与外延者不多。曾有一篇关于电气定义的论述,电气/电气工程(EE),其外延涵盖了微电子,光子学,以及微机应用技术。

电气是不可触摸的概念!

电气"者,外文翻译之词也,盖西方工业之初,动力机械均由蒸汽轮机驱动,后来则有了电,故"电气"者,开始乏指工业动力者也,然现在也无蒸汽轮机了,故干脆以电气乏指电了“电气”这个名词已经用习惯了,所以沿用下来!没什么高深的!!!

网友I:
二十四桥说得对,我也曾问过这个问题,那时有一个解释还可以是:电就像空气一样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所以称电气

网友J:
“电就像空气一样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所以称电气”

1、气,就是空气,有时泛指空气存在的空间;

2、电气就是与电相关的空间,或与电相关的系统;

网友K:
电气,有机电一体化的意思吧

网友L:
意思很简单,做电工,要受气,还不能发脾气

网友M:
做电工,要受气,还不能发脾气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电器和电气有什么区别呢?

电器是民用的

电气是工业用的

网友O:
做电工,要受气,还不能发脾气!有意思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做电工,要受气,还不能发脾气!有意思

罪过,罪过

网友Q:
一群学究哦,把这个字眼搞清楚了,是不是就可以当总工了,或还是能把事情做好了

网友R:
想知道电器和电气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