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点难度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电机到操作台有三百米的距离,现在要在电机前加个变频器,由于距离较远,请问不增加控制线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仅有的三跟电力线来控制变频器的停止?????

楼主:
那样对变频器有损害啊~~~

网友A:
每次都直接断开电源来停机的话,对变频器的伤害就比较大了;

网友B:
你的要求和条件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使用电力载波通信应该可以,不过成本可能比增加控制电缆高

网友B:
电力载波通信  变频器侧,还得增加部件

楼主:
可否加个中间继电器,线圈接在电源端,控制变频器的自由停车,但断电源时,自由停车和电源同时进行,如果继电器反应速度在毫秒级,而变频器的电容还有部分能量存储,那样就相当于自由停车后再断输入电源...不知各位意见如何......

楼主:
刚才去车间试了一下,22KW的机器带5.5的电机,不过是空载....当断开输入电源时时,马上就自由停车了,然后过几秒的时间,变频器才没有电.不知道满负荷的时候会怎么样...一天只有一次这样的操作,不知道对变频器寿命有多大的影响~~~哎!!铺线太远,费钱又费事啊~~~

网友B:
一天一次影响不大,可行

网友D:
还是铺线吧,要不验收通不过

网友B:
如果是领导要求你这么做,

你要要求铺线,一个旋钮开关就可以控制的工作,300电话线费用不高。

网友E:
加个单通道遥控开关就行了,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F:
说得不错,用遥控好了,现在有遥控变频器呀

楼主:
刚才咨询了一下东芝变频器的一个经理,说是采用加中间继电器同时自由停车和断电没什么问题.......就采用这种方法了~~~但不知道实际中怎么样`~~~

网友G:
只要不频繁启动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启动可加延时控制~~只是停的时候不好控制~~~

网友H:
呵个人感觉无线遥控最实在,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