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故关机!!

楼主(2008-07-07):
我朋友家新买的电脑有时候会无故关机,是好像切断电源的那种!!量了一下电压,,大概200吧!!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电压不稳就买个稳压器或者UPS.

网友B:
200V电源还可以正常工作。我估计是你的电源质量不好的原因。楼上的办法也可行。

网友C:
机箱电源或主板问题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电源性能不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和200V电源没太大关系.质量好的电源180V都可以使用/.

网友E:
1. 先要排除有没有软故障,如木马一类;

2。电源毛病,借个电源换一下试试;

网友F:
如果电压长期这样,换什么都不好使.

网友G:
1。先要排除有没有软故障,如木马一类;

2。电脑电源毛病,换个电源试试;

3。换个电源插座试试;

4。电脑电源一般能在160~250VAC之间工作;

5。检查一下电脑电源开关

网友H:
是不是黑屏,键盘上的灯还亮吗.

网友I:
没搞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D:
有病毒的可能性不大,我认为还是电源的可能大点.找个电源看看

网友D:
哦,补充一点,在检查一下CPU的温度\温度过高也会自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