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S7程序问题

楼主(2008-07-07):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对西门子S7-400的程序进行修改,但程序从PLC上下载下来后发现程序里的很多DB块、FC块、FB块带有锁,程序全部都是STL形式编写的,本人水平不高,看得有些吃力,想问问能不能转换成梯形图的格式?还有就是程序块能不能解锁?

网友A:
程序块解锁仍然是以STL方式呈现,且没有注释与符号表,因此对于水平不高的您来说无任何帮助。

而是否能转为LAD,取决于原STL指令的编写方式以及是否使用了LAD不支持的指令。您可以在菜单中将STL切换为LAD,如果不能呈现,说明不能转换为LAD方式。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加锁的不建议,修改,改改其它的东西吧。

不妨增加模块。

楼主:
因为原程序中有PID模块,需要加入的也是有关PID控制的程序,加模块的话有没有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或者不正常?

网友C:
你把程序发给我,帮你解了再发给你,ASDF56781@SOHU.COM

网友D:
没有注释的程序,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建议修改。

网友E:
加锁肯定有加锁的原因,程序如果不是你写的最好不要乱改动,解锁工具倒是方便找到,STL转梯形图也方便,不过程序万一损坏想再恢复可是很难。

网友F:
程序有注释的话,建议慢慢研究,做好备份

每有注释,删掉算了,留个备份也可以,想读懂不太容易

网友G:
解锁很容易,网上现成的工具下载。但是要看懂就难了,一是基本不会有注释,二是要结合工艺。

网友H:
程序最终是满足现场工艺的需求面编写的,熟知工艺后,对读懂程序有很大的帮助. STL 的确没有LAD一目了然,都不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I:
可以解锁的啊!!!!!!!!!

网友J:
可以解锁,但不一定有用。

网友K:
对:yuanle 关于

程序块解锁仍然是以STL方式呈现,且没有注释与符号表,因此对于水平不高的您来说无任何帮助。

而是否能转为LAD,取决于原STL指令的编写方式以及是否使用了LAD不支持的指令。您可以在菜单中将STL切换为LAD,如果不能呈现,说明不能转换为LAD方式。

以上!

Good Luck!

内容的回复:

你看到的加锁DB,FB,FC应该是系统功能块和背景数据块。没有必要解锁。只需要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