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大哥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问伺服A系列驱动器型号ASD-A0221LA转矩参数P01-56设的最大值只是32是驱动器自身的故障吗?

楼主:
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先谢过

网友A:
只要没有出现ALE23报警,你就不需要更改1-56参数.否则真的不能更改的化建议你恢复一下出厂值再试,如果还不行就返修吧!

楼主:
谢谢 东哥  我再试试

楼主:
请问东哥如何进行出厂值恢复 手册没有说到

网友A:
在没有SON的情况下

 20-08 改成10

楼主:
好的 我知道了  恢复出厂值参数还是改不了  看来只能修了  谢谢东哥

网友B:
检查伺服选型,换备用马达检测。如果证明是驱动器问题,就只有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