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问HF-MP 与HF-KPDE 电机,我看了他们两的区别,好象就是一个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的区别,我想请问一下,他们在做位置控制的时候该怎么选呢.现在的客户的要求是位置控制,功率是750W的.谢谢.本人在线等着,很急

网友A:
HF-KPDE你的这个型号很奇怪啊,是不是专用机型啊;如果要选择还是按照转动惯量、转矩和转速的需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