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信号的传输

楼主(2008-07-07):
我有一台变频器,需要知道其控制电机的频率.(最大到650Hz)

因此,使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输出其频率值(0~20mA)到一电流表.

变频器标称12mA对应650Hz,

目前,我并没有转到满频率,

以比较低的频率转时,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值,

同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值有一定差距.

其规律为:频率从小到大时,差距逐渐变大.

在30Hz输出时,大约有2个Hz差距.

在100Hz输出时,大约有4个Hz差距.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是干扰导致的?

2,是变频器输出不准确?

3,电流表监测不准确?

4,这是正常情况?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么高频的电机

异步电动否

变频器输出时可调的,

一般都按照50hz左右考虑的是否在高频下参数变化,好需高手

楼主:
是异步电机,

虽然说变频器输出可调,但是现在不是线性对应关系,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楼主:
各位大虾,请多帮忙!

网友B:
调参数,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C:
详细,仔细的多读说明书,参数设定,一定能解决.

网友D:
把对应的量程放大一下就能对应起来了,有的变频器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变频器标称20mA对应650Hz,

网友F(2009-04-26):
电流信号线的阻值影响的,可能是阻值偏大。

网友G: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H:
跟很多东西有关 包括干扰  电流表的质量 设定  模拟量的精度  一般来说如果变频器有脉冲输出口的话接上数字转速表那么就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