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容量计算方法

楼主(2008-07-07):
EPS容量计算方法
WY系列或WYS用于带应急照明负载时:
● 当负载为电子镇流器日光灯,EPS容量=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功率和×1.1倍
● 当负载为电感镇流器日光灯,EPS容量=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功率和×1.5倍
● 当负载为金属卤化物灯或金属钠灯,EPS容量=金属卤化物灯或金属钠灯总和×1.6倍
带混合负载时,EPS容量的计算方法:
● 当EPS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同时启动时EPS容量=带变频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带软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3倍数+带星三角启动电机之和×3倍+直接启动电动机之和×5倍
● 当EPS带多台动机且都分别单台启动时(不是同时启动)EPS容量=各个电动机功率之和,条件是:
⑴ 直接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容量1/7
⑵ 星三角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的1/4
⑶ 软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是EPS的1/3
⑷ 变频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不大于EPS
电动机启动时的顺序应为直接启动的在先,其次是星三角的启动,有软启动的再启动,最后是变频启动的再启动。
● 当用WYS系列EPS带混合负载时
EPS容量=所有负载总功率之和,但必须满足以下六条件,若不满足,则按其中最大的容量来确定EPS容量。
⑴ 负载中直接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7
⑵ 负载中星三角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4
⑶ 负载中有软启动同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3
⑷ 负载中有变频的电动机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
⑸ 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
电动机功率当量=直接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5倍=星三角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和×3倍=软启动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3倍+变频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若电动机前后启动时间机差大于1分钟均不为同时启动
⑹ 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含非电动机负载)的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的功率之和=同时启动的非电动机负载 总功率×功率因数+电动机当量功率。
用WYS/B系列带负载时,EPS容量计算方法:
● EPS容量=所带电动机功率容量。

网友A:
不错,不过如果负载只有电动机,且没有控制箱的情况下可以做成变频的EPS,输出的就是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