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冷问题

楼主(2008-07-07):
我单位有一台空调它有时候制冷,有的时候不制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冰堵”,把冷凝剂放掉,抽真空加氮气清洗,在抽真空,再加制冷剂就OK,如果是“脏堵”就不会制冷啦!!!

楼主:
谢谢,,对空调可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B:
这一点是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搞的。普通人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和工具。给点钱让别人搞好了。否则自己乱搞,说不定会连压缩机都会搞坏

网友C:
要么就是堵了,要么就是电路中的保护器动作了,重点检查线路接头处,和感温探头

网友D:
学习了,知识在于积累

网友E:
也有可能事过热保护

网友F:
测量一下故障前后地电流.和名牌的对比一下.看故障时压缩机是否运行

网友G:
学习了,让自己变的更强

网友H:
学习了  俺不会修空调    呵呵

网友I:
学习一下,以后自己修空调了,哈哈哈!!!!!!!!!!!!!!!!!!!!!!!!!!!!!!!!!!!!!!!

网友J(2008-09-09):
请问压缩机过热保保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请各位大虾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K(2009-06-21):
请问制冷设备高压保护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