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远程通讯在不同网段(探讨)

楼主(2008-07-07):
OPC是基于COM的一种通讯方式,在同一网络段中的2台计算机远程通讯我已经测试通过(DCOM配置正确)。
现有计算机A B C 配置如下
A:winxp 192.168.0.100/255.255.255.0/192.168.0.1
B:win2000server 网卡1:192.168.0.1/255.255.255.0 网卡2:10.0.0.1/255.255.255.0
C:/win2000p 10.0.0.2/255.255.255.0/10.0.0.1
使用的OPC SERVER 和OPC CLIENT 都是 KepServerEx
A连接B的网络1,C连接B的网络2
B我做了路由配置,和远程访问
C的DCOM做了配置,B连接C的 OPCserver 正常,OPC2.0,数据正常
A,B,C 都能够相互访问
当我用A访问C的OPCserver时,连接正常,添加组时出错 ,提示:我不能连接2.0接口,falling back to 1.0,也能正常添加标签,但没数据(unknow)!
考虑可能C配置的问题,顾来请教下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探讨下

网友A(2008-10-06):
楼主搞通了没有,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网友B:
负载过大,中性点不对,检测是否偏心了。

网友C:
dcom的设计环境是:

1.同一个windows域

2.没有防火墙

3.可靠的网络通讯

4.充分的带宽

以上任何一条出问题,都会造成DCOM通讯故障.

上面的问题可以尝试两个解决办法:

1.将等待时间延长

2.matrikon的产品tunneller可以解决这个问题(www.matrikonopc.cn)

网友D(2009-05-04):
远程通讯,你要保证网络能互访问,即能PING通,

再去试验远程OPC,这DCOM设定已有专门的办法

网友E:
请问大师们在OPC SERVER上要做哪些设置呢?我最近也在做一个OPC测试就是试不通(横河的OPC)?请多多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D:
四、 远程访问:
一般OPC以本地方式访问服务端,但Windows系统支持远程访问DCOM,所以,OPC也支持通过TCP/IP网络远程访问。Windows用于安全性的考虑,远程访问有许多限制,用户需更改DCOM的访问权限、启动权限等,Windows2000一般用于工控领域,较易实现OPC的远程访问。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DCOMCNFG.exe,设置它的访问权限、启动权限。下面以Windows XP SP2为例,介绍OPC远程访问的设置步骤:
1>Windows网络防火墙:
客户端与服务端都要设置例外情况:<1>服务端:DCOM的135口,OPCEnum.exe,OPCServer主程序;<2>客户端:DCOM的135口,OPCClient主程序,最好也加上OPCEnum.exe;
2>OPC公共接口动态库安装:
OPC公共接口动态库,一定要已安装在服务端与客户端,一般的软件会自动打包安装,如果客户端未安装过公共包,一定要单独安装,也可升级成高版本的包;
3>OPC服务端程序安装在服务端,一般不需要安装在客户端,只有少数低版本OPC服务程序会要求在客户端注册,否则客户端无法识别OPC服务标识,安装注册后,可删除掉但不要卸载;
4>网络安全策略:
在OPC服务端,Windows XP、Windows 2003 Server一定要安全策略上修改一下参数,否则,无法远程通讯;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将“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项设置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已的身份验证”;有的工控软件如WINCC6.0会自动修改此参数项;OPC客户端不需修改网络安全策略;
5>DCOM安全设置:
DCOM公用的访问/启动的“限制权限”中需将所有用户类型的远程访问权限勾上;
在缺省访问/启动权限中或自定义权限中,一定加上Everyone,Network,System,最好再加上Anonymous,Interactive,并把所有的“远程访问”权限勾上;服务端与客户端都要修改;
6>客/服用户名:
最好两方的用户名密码相同,或客户端用户名与密码在服务端注册(不一定要特权用户);

网友D:
我把密诀都掏给你了

网友F:
跨网段甚至于同一个局域网内的远程访问我认为最方便、最稳定的做法是Opc-tcp-opc。  用工具开发很方便实现的,现在有个软件opcdatahub更是方便的实现了这个功能。

网友G(2012-01-01):
opcdatahub国内没有代理啊,有没有free的

网友F:
在台湾有代理,没有免费的,不过本人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有偿提供。

网友F:
我的邮箱zhangyongqi@foxmail.com

网友F(2012-12-27):
有另外一个软件opcsystemNet,非常的方便,也很稳定。目前有注册机的

网友H(2013-02-26):
是吗,我也试试,我的邮箱是

网友I:
楼主:你是在A、C上安装OPCSever,在B上安装OPCClient对吗?KepServerEx 软件我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同一台机器即作Sever又作Client是否可行。

网友J:
用OPCBridge软件,把OPC服务器转换成Modbus服务器,你百度一下OPCBridge,要是还有不清楚加Q:1016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