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1与microwin通讯进行以太网编程的问题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07-07):
手上一个项目,采用些许西门子PLC,简化来说吧

一个224cncpu带一个243-1以太网模块,做了自由口通讯程序与智能仪表通讯。用243-1做与上位以太网络的通讯。。。

现在243-1与以太网络通讯(200.300.400的PLC通讯)都可以完成。

但是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弄的是假如我只有224,243-1,pc,ppi线缆,智能仪表五样东西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用以太网对200进行编程。。。。

我设置成243-1是服务器端(这个是模块手册上说的,ip为192.168.147.1,PC端为192.168.147.2)。然后根据向导完成。。。最后插入网线,结果显示是网络线缆被拔出。。。。

诶~不知道大大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
诶~~自己顶一下。。。现在将网线制作成A~B形式。。。连接进243-1。并将243-1通过向导设置成客户端。ip还是如上。无论是否添加网关。计算机不会出现网络线缆被拔出故障了。。。网络已连接。速度是100M。但是用PCPG的通讯。还是无法找到192.168.147.1位置的PLC。(其中当我选择TCPIP->sis 900网卡)时无法找到PLC。而我选择iso 以太网->sis 900网卡通讯时压根显示没有设备。。。。

网友:
sigh~现在可以ping通243-1,但是还是无法监控。。。。

唉·

网友:
再sigh~~~已经解决。

最终发现问题不在于组态。不在于程序。不在于模块。不在于网线。不在于IP。

换了个2000的操作系统。就可以了。。。。

晕死。原来 那个版本的xp是专门为了s7-300安装的。

现在看来还要专门再安装一个2000了。。。。

好久没有用2000。唉~

网友A:
你错了吧,你用自由口协议了嘛,当然不能编程了

网友:
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用以太网对200进行编程。。。。

我的意思是以太网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