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端可以带漏电保护器吗

楼主(2008-07-07):
变频器前端可以带漏电保护器吗?带了以后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呀!但是有的变频是带有滤波器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用了!

如果变频器带滤波器,你再用漏电开关的时候,你的变频一运行就会跳开关!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带漏电呢?没有必要的

网友C:
不行,也没有必要

网友D:
带了会跳开关 de

网友E:
有没有能从理伦上给分析一下跳的原因呀,我们公司将要用施耐德31变频器,带滤波功能的.这样看来真不能用了???

网友F:
带了确实会跳的,我试过ABB的

网友G:
不能带
不能带
不能带
不能带
不能带
不能带
不能带
不能带

楼主:
为什么不能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
现在农网里按装变频器是必须要装在漏电保护器,这是一辣手的问题.

网友I:
因为漏电保护开关是应用回路结点电流矢量和为零的原理,开关内有零序互感器做检测元件,由于任何交流电路与大地之间都有电容电流与杂散电流,因此无漏电流的电路是不存在的,只是大小而已,只有当回路固有漏电流小于动作电流时漏电保护开关才可以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漏电保护开关只能做回路的末段保护的原因(即回路长度不能太长的原因)。

网友J(2016-12-29):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但是有的变频是带有滤波器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