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07):
今天要做个自由口通讯的设计!主要是通过自由口通讯来控制变频器!

想通过通讯协议来启动,停止,设定频率,对变频器

还要读取变频器的电流,频率,故障;

如果实现同时读取电流和频率上来?

请大家指教!

网友:
首先确定变频器的通讯是怎么弄的。。。它是怎么定义的协议。。

网友:
其次编程自由口的程序。。我给几个建议。楼主参考下。

尽量用那几个收发中断。。

基本上来说是PLC发送数据只是一会儿。但是等待接受数据确实随时等待的。。

发送完成后立刻进入等待状态。。。

网友A:
写操作比读操作要难得多,象你这样写频率的,就要考虑校验的问题.读操作的话就容易多了。建议先读操作成功再倒腾写操作

网友:
恩~同意3楼的。。。读写操作的时候,利用自由口发送,接受数据的存储地址,,,以及发送数据每个字节的意义需要根据变频器的规约来办。比如发送一串数据,前几个表示什么意思,中间哪个表示的是频率值。终止位是用什么表示。。。等等。只有按照变频器规定的顺序发送,变频器才认得到你发送的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