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

楼主(2008-07-07):
零线端子一出线接触不良,接的负载是日光灯,导致日光灯变暗,零线上带电,对其他供电回路有何影响?

网友A:
我觉得对其他电路没有影响。就是相当于一火一零,接个日光灯,突然零线断了,灯光就暗了。对其他电路有什么影响?还请指教!

楼主:
比如 接的开关电源220V--DC24V,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的N端没电,但零排上出现接触不良后,开关电源上N端带电了,对24V输出有影响吗?

 ;

楼主:
对开关电源有影响吗?大家讨论一下呢

个人也觉得是没影响的 但现在烧了几个传感器(电源由开关电源供电),没找着原因。。

网友B:
我认为是并联了,电阻变小,电压升高,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09-12-14):
回帖无积分,顶帖不灌水。

网友C:
零线带电,但日光灯亮(只是变暗)可以说明零线并没有完全断开,零线接触不良产生接触电阻或因零线中间串有其他用电设备!

“比如 接的开关电源220V--DC24V,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的N端没电,但零排上出现接触不良后,开关电源上N端带电了,对24V输出有影响吗? ”

   零线接零可靠的话零线是不应该有电的,零线有电那应该说明零线中间存在电阻,如果该电阻并不是很大的话对开关电源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开关电源大多都自带有稳压调整电路的,只要加在开关电源上面的电压不低于开关电源正常工作下所要求的下限电压就没事,如果低于该电压就有可能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甚至该开关电源无法工作!

网友C:
以上个人愚见,仅供楼主参考,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零线带电,是可以点亮试电笔的。

网友D:
最好处理一下,否则接触不好的地方逐渐发热氧化,接触就更不好了!

网友E:
零线带电,零线对地有多大电压,若为交流220V,可能是火线和零线间串进去了电阻或 用 电设备什么的。这样的后果是,

零线对地带电,相当于成了火线。这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