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的超声波液位仪FMU41-ARG2A2 两线制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07):
现在有一台E+H的超声波液位仪FMU41-ARG2A2 两线制供电的,开机后始终是22毫安的输出。在测量口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又正常。显示屏幕在开机的时候有显示的,预热完成后就没有显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呵呵

e+h,性能一向这样。

刚开机时候,在对内部电容充电,所以一般电流为21,22mA;当电容充电到一定容量后,启动CPU,进行数据处理;一般采用一个电压比较芯片(或者看门狗)处理电容充电方式。

如果遇热后没显示,估计:功耗太大了,能量不够。毕竟,他的能量就是靠4-20MA来供的。你可以试验一下,把距离拉到最大量程处,这样呢,供电电流可以接近20MA,如果没问题,说明,你拉近时候,输入电流可能太小(如:4MA左右),供不起整个电路来(电路板某个器件工作不太正常引起)。

网友B:
 有道理啊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e+h,性能一向这样。

这种不负责任的评价实在不敢苟同,我接触E+H这么长时间还也没有遇到象你所说的这样。任何强大的公司;任何先进的产品都不敢保证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有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主席说的)。

楼主象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找e+h售后啊,会有人给你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e+h,性能一向这样。

这种不负责任的评价实在不敢苟同,我接触E+H这么长时间还也没有遇到象你所说的这样。任何强大的公司;任何先进的产品都不敢保证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有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主席说的)。

楼主象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找e+h售后啊,会有人给你解决的。

 ;

 ;

不知道你是e+H的销售人员还是售后人员!

那请你来讲讲e+H超声波液位仪的原理,我愿听其祥!你敢说不是我说的吗?

我是做技术的,可以这么讲,国外的物位计我都看过,当然不好意思地说,也都拆卸过,呵呵,技术的分析不能够说是偷,只能说是学习!

也可以负责任的讲,基本上把国外物位计的核心原理部分都画了其电路图,也分析了几家的方案优劣势。

当然,我更希望能够在这里遇到跟我一样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流!

我们国家现在正缺少这方面的技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来,共同为国家的工业仪表做点贡献!

让那些还崇洋媚外的人,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实力,现在可以负责任的讲,我们国家很多技术都比国外先进(当然除了几个创始国外公司外)。

我们需要的是时间修改我们国家的机械方面设计的不足。

哎,一段时间没来,忘记密码了,只能够换个名字登陆了!

网友E:
可以打电话咨询

服务中心热线~~

j具体我忘记了~

网友F(2018-07-16):
e+h超声波液位计FNU41-ARG2A2,开机显示error,如何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e+h超声波液位计FNU41-ARG2A2,开机显示error,如何处理?

纳粹狗子的表,

用砖头砸呀,砸昏砸死,砸得他闭眼不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