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I变频器SP系列故障HF30

楼主(2008-07-07):
求助.

一台英国CT变频器SP系列,型号是SP5402.原来上电显示HF20和HF22,说是硬件故障,后拆开发现板上有多处严重腐蚀.

后经处理,上电正常.

中间过了几天,今天,准备给客户发走,为了防止板上处理的地方再次腐蚀,喷上一种绝缘漆,等过一段时间后,上电直接显示HF30,后把主板和底板的连接部分重新插,上电正常,但一会有跳HF30,

再次插,又多次拆除,重新装,都无济于事,还是上电就显示HF30

有熟悉这方面故障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题目写错了,是英国CT变频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HF30是表示,电源模块DCCT断线故障

请高手指点,该如何下手?

网友A:
英国CT看来在国内用的很少啊

没人知道吗

楼主:
CT没人会修吗?

电流检测板,型号是UT48。故障:上电报HF30。

现测量U相和V相电流互感器上有15V电压,W相电流互感器上没有,板上有运放33078.

原先是U相上有,V和W没有,我把U相的33078和V相的33078互换,再上电,这时U相和V相的电流互感器上都有电压(15V),W相还是没有.

买到33078后(不是原装的),换掉3个全新的,上电,三个互感器上都没电压了.
之后又把原装的33078重新装到U相和V相,W相没换,上电U相有电压,其他两相没有。把原装剩下的一个33078装到V相上,上电U相和V相上的互感器有电压了,但W相还是没有。

至此,没在进行,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哪的问题?

楼主:
这就是那块电流检测板.

网友B:
CT维修太难!!!!!!!!

网友B:
看看这个是30KW 的能参考吗?

楼主:
互感器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看不请上面的运放33078

不知道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