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 PLC地址如果编排?

楼主(2008-07-07):
请问LG PLC地址如何编排?(尤其当带有不同类型的扩展模块时)

网友A:
主机是P000开始 的输入

P40开始是输出

K80S  120S 是这样的

别的要看看手册了

网友B:
I/O配置:主体输入:00-3f 输出40-7f  第一扩展输入80-8f 输出90-9f  二:入100-10f 出110-11f三:入120-12f 出130-13f 模拟量的话不算是固定的通道特殊寄存器里读值

网友C:
我回去看了手册,是向上面说的那样

网友D(2008-10-04):
为什么用p来编排呢?棒子的东西就是怪。

网友E:
现在LG的都不是很好了,施耐德的应该比较好点。

网友F:
以前没用过LG的 感觉怪

网友G:
主机是P000开始 的输入

P40开始是输出

K80S 120S 是这样的

不同的扩展在手册里有对应的地址

网友H: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I:
把你详细的主机及扩展配置单贴上来;